求助!求助!求助~tango

楼主(2007-07-13):
现有几个tango的pcb文件需要打开并转为gerber或者protel99能打开的。。。谁能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用99SE打开后处理啊

网友B:
如果是DOS版的TANGO,可用PROTEL直接打开,就算99SE不行,

DOS版的PROTEL一定行的,另存为PROTEL DOS格式后再用99SE打开。

但如果是那个极其罕见的TANGO WIN版(我以前见过,都不知道是什么公司出的,可能和DOS版的TANGO毫无关系),也许就只能找到那个软件的D版出GERB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