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想在prtoel中,放置NET线(很多),如果是先放很多的NETLABEL*话,那么改起来是很烦的,因为我的NET线的名字也只是相差最后一位,能不能我先改一个NET 线,而后我再放置NET线时,就自动的和我第一次放的线以递推的形式放下去,
如同;NETLABLE1
     NETLABLE2
     NETLABLE3
 谢谢谢了

网友A:
末尾是数字的可以,好象是字母的也可以,要先设一下...

楼主(2007-09-04):
呵呵,还是自己摸索出来了

,呵呵,还是自己摸索出来了
具体方法:先点中NET线的标签,标明要花NET线了,
再按TAB键,将会出现NET线的修改属性,这样改了名字后,下一个NET线就变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它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