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了~~~两种封装竟然不一样

楼主(2007-07-19):
印象里,从插件到SMC的封装,虽然大小改变,但是次序一般都不变。直到...

网友A:
你这有什么奇怪啊,

这是Analog Devices公司相隔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发布的同一型号的数据手册的不同版本....
当我用第一个版本设计好PCB(8层板手持机),并制板调试时,焊接员说封装不对...
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数据手册还会错?结果到它网站看,果然有新版本的数据手册,下载看,真TMD是第二种封装,前后时间不到两月!
就这事差点没给老总K死...

网友B:
呵呵,这种事也是有发生的

呵呵,这种事也是有发生的

网友C:
人家不是写了 not final了么,谁让你用这么新的,呵呵

网友D:
后面加了not final

网友E:
真长见识啊

网友F:
一个器件多种封装形式很正常

2楼的被K也很正常,人家都写得明明白白,让你不仔细看规格书

网友G:
是啊, 这上面估计大多人载过跟斗

网友H:
如果你做过音响,同样封装,管脚还有相反排列的

网友C:
嗯,那种引脚相反的在做互补推挽画板时候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