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开关电源板,请大家指出不足之处.

楼主(2007-07-19):
(无正文)

网友A:
那一大块一大块的铜啊...

用敷铜还是拉的线???

网友B:
我来说说

1、总体布局上没有走成U字型,而走成了Z字型,这是一个可探讨的问题;
2、很多单片开关电源都只用一级EMI,而你用了两级,且前后级的共膜电感大小相差很大,电感量、过电流能力是否有问题,这也是一个可探讨的问题;
3、用了两级EMI,有多个安规电容,你有没有加交流泄放电阻,好像没加,从图中没看出来,没加的话一定要加,这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4、大电解靠进单片开关电源芯片,要是维修时要拆下芯片,如果是螺丝安装的,那螺丝刀都进不去,我可吃过这种亏。
5、板中有底层贴片,大批量生产时工序多,最好能改改吧,空间还有一点的。

网友C:
丑的吓死人……

网友D:
to 周游列国

我也在做开关电源,请问开关电源布局的相关资哪儿有?你说的U字型和Z字型指的是什么?

网友E:
看你整个系统电流的流向就可以判断是Z还是U

看你整个系统电流的流向就可以判断是Z字型还是U字型

网友B(2007-08-18):
回6楼

6楼的工程师入错行了,应该改行到香港做娱乐八褂周刊记者。
为什么那,因为我觉的您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出强硬的结论本事。

网友F:
呵呵,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大?还是双面板!

不过考虑到两级EMI,还算能接受吧

布局该换个方向,
下面的EMI电感实在更应该换个方向

网友G:
探讨下~

提出一下几点问题:
1、楼主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元件重叠怎么没发绿?
2、楼主的板子外形,是安装位置决定的吗,感觉做起来不太好做
3、左边几个焊盘是不是太靠边了?
4、图中的紫线不知道什么意思。。。
5、楼主是自动布线吗?感觉很多走线不太合理。
其他的问题不多说了,总体一句话,感觉楼主的板子看起来很漂亮,不过适用价值没得到最好的体现。

网友H:
??

应该是用Protel画的吧,
感觉画这样形状的板子很有难度(也可能是我水平很菜)。
那几条紫线好像在板子的keepoutlaye层,难道要开槽?
中间有条浅绿色的线,是不是漏布线了?

网友I:
呵呵

 不知道 LZ为什么不弄单面板,还有如果可以用贴片会使板子更小,小的你高兴.
    我非常信任插件的  ,总感觉很可信,但你的这样大,成本还可以控制的啊!!!    非常喜欢你哪个电感,如果可以换成方向一致吧!!!!都在说这个问题,看来是个问题哦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