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式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7-07-20):
在设计PCB板时,原来用的发光二极管(用于电源指示)是插针式的,现在想改为成贴片的,请教一下,对应的贴片式发光二极管(用于电源指示)的具体封装尺寸是多少?具体尺寸怎么确定?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0603、0805、1206等各种。

具体可去VISHAY网站查,基本上所有分立元件都可在这个网站上查资料,然后采购别的厂家的同种器件。
 相关链接:http://www.vishay.com/

网友B:
贴片发光二级管的封装有好几种,我用过两种

所以还是先买到器件比较好

楼主:
To 2楼、3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