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99中把pcb元素转换为一个库元件?

楼主(2007-07-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按PCB文件生成一个库文件的.

网友B:
可以按PCB文件生成一个库文件的或复制到库中...

网友C(2007-08-20):
design-make library

可以把PCB中所有的封装整合成一个库,用起来方便

网友D:
4楼的说得对。

design-make library,然后现把产生的库载入就行。

网友E:
楼主问的应该是PCB中不是元件的元素做成一个元件吧!

把那些选中,然后T-V-A,或复制后再在PCB库文件中新建一个元件后粘贴。
以上为99SE,99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多谐楼上的,学到了。3x!

网友F(2007-09-26):
TO show0001

我把PCB的封装创了一个库,可我加载这个库后,这个库是空的,什么都没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G:
如果是一个元件 PCBw.cn

如果是一个元件 可以copy了 在你的库里做一个

网友F:
TO 楼上

库里所有的元件都可以一次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