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布线布不通,请指教

楼主(2007-07-21):
一块7cm*8cm的板子,上面有一块ARM(BGA封装),2块SDRAM,3块FLASH,还有一块电源芯片及其他电阻电容.已经手工布局锁定了,大约400跟联线,先用自动布线试了一下,结果有100跟线布不通,用10层也布不通.想了2天了,难道必须用全手工吗?实在没有思路了,第一次布线,请大侠点拨.

楼主:
忘了说了,层分配是:

toplayer-gnd-midlayer1-midlayer2-midlayer29-midlayer30-3.3v-bottomlayer.

网友A:
一块7mm*8mm的板子,上面********,佩服

就是给我 一块7cm*8cm的面积  我也累得慌

楼主:
sorry,是7CM*8CM

是啊,就是因为地方小,所以布通出现了困难.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也打算手工布线的,但是看到那么多飞线密密麻麻的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B:
肯定能布通,不过应该是人工布通.8层啊!!!

我从没用过自动布线功能来完成布板,层数对于布线来说,多层会比小层的板子更好布线.如果你布过汽车音响的板子,就会轻松的做到了.汽车音响的板子,一是结构空间较窄,二是密度较大.最主要是要用最小的层来完成它.很是考人的.

楼主:
谢谢 曲线_pcb

请问我应该以什么思路来布线呢?先布通那100根线然后调整那些自动布的线?我是新手,一上来就搞8层的,确实一头雾水.还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B:
如果是我,只懂得全手工布线,自动的我掌握不了.先布数据线

网友C:
一般不要用自动布线

网友D:
re

BGA是多少pin的?不过按照你说的那么大的板子,8层肯定能布通,除过top和bottom外估计只需要两层最多三层就可以布通,前提是布局一定要合理,不过这样的话,自动布线你想都别想,还是老老实实一根根画吧。

网友E:
晕,8层都布不通?

别人很多都是BGA 4层,TQFP 2层稳定工作的

网友F:

9楼的说的好啊,感觉四层到五层就够了,上下两层中间两层电源和地,最多再一层信号线,电源和地层也可以走线,不是层数越多越好,层数多了也的有地方打孔啊

网友G:
"第一次布线,就是8层板...

我要请你当师傅了...

网友H:
加油

先合理布局,再手工布线。五层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布局我是基本按照原理图来的,也参考了相近的设计,相近的功能模块尽量挨着,不过部分电源滤波电容因为空间有限放的比较远.
关于层数问题,参考了一个相近的板子(基于不同的平台),又考虑到自己是新手,还是用10层比较安全一点,呵呵.
对自动布线彻底失望,不论怎么设置布线规则,一直也没有布通过,而且差的不是一两点.
从原理图设计到现在将近3个月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会继续下去的,也请各位多多照顾.
RE yangfz:BGA是217PIN的.

网友I:
有时间把原理图发过来,给你看看,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难,估计4层应该可以,最多六层能搞定。soya521@163.com

网友J:
上传一个图片

上传一个图片

楼主:
其实上传图片没有什么意义的

本来传上去了,后来我给删了.只是布线密集一些罢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参考价值.
不知道各位在布线前是不是对整个板子的走线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对各个信号引脚的位置熟悉?
有些问题真是问都没有法子问,看来确实得靠自己的摸索啦.大侠能作到6,4层,我确不一定能做到.自己还没到那种水平.

网友B:
出点钱吧,请别人代工走这次的布线,下次自己有就有蓝本了.

网友K:
要人工布

肯定是要人工布线了
不然就太简单了

楼主:
用手工布了一部分

锁定后自动布,布通率大大提高.嗨,还是手工的好啊.
就是想通过这次布线来学习的,怎么可能出钱让别人布呢?
蓝本手头有一个,不过是不同的CPU.蓝本也只能是蓝本啊.
现在也小有心得,嘿嘿
继续进行中...

网友L:
没布过那么多层的,四五层可以布通的

楼主:
在布数据线时已经用到8层了

网友M:
估计又是实验室的,不然哪个老板让新手上来就布8层板?

要不你自己就是老板……

网友N:
真是有钱人啊!!!

网友O:
6层就搞定了

是S3C的ARM吧 呵呵

楼主:
NO,是AT91SAM的

现在
布线有交叉跟焊盘占位置是两个主要问题

网友D:
RE

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第一次做板子就这么多元件,特别是还有BGA确实挺难的,比我强多了,我第一个板子就大拇指甲盖那么大,七八个元件,这东西得多练再就是研究研究别人做的比较好的板子,最好是你们公司其他人做的同一类产品,看看别人为什么那样走,多总结就会有提高的。

网友P:
8层你还布不通?没下够工夫吧

网友Q:
可以做到4层的

可以做到的,之前有做过40mm*50mm的arm9。布线前对整个板子的走线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熟悉各个引脚,了解各个器件,线路板上优化好(分割好)各个模块的位置。相关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布线少绕弯路。还要有耐心,做好后,你会很有成就感的,嘿嘿。

网友R:
看了这个帖确实晕!

ls的朋友们都说的有道理
1. 第一次布就是8层,牛!
2. 居然8层的板敢用自动布线,牛!
3. 8层板你那个层的规划,牛! 一般而言,5层信号层,2层地,1层电源。

4. 不知道您的BGA是多少引脚,脚间距是多少。我画了一个板,用八层:有一个672的1.0mm的bga。当然有多少ram flash 板体积小就不说的了。
你那个什么板要八层?真有钱了。

建议你,出钱给人做算了。

网友S:
请问midlayer 在那里设置?????

请问midlayer 在那里设置???????????????????????????????????

网友S:
gnd-midlayer怎么设置???

gnd-midlayer怎么设置???

网友T:
RE:

想问下楼主,你8层板子的自动布线是怎么设置它的电气规则的啊?8层都能走线吗?还是只有双面走线啊?

楼主:
to luoye0558:

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右侧有对应的选项。
to huangfujun:别提自动布线了,对那个功能失望之极!电器规则在design-rules中设置,具体还是比较复杂的。
“8层都能走线吗?还是只有双面走线啊?” 当然是都可以啊,否则怎么叫8层呢,这个也在design-rules 里可以选择走线的层,比如指定不走第3层。还可以设置自动布线时走线在不同层的方向。

楼主:
也向高手请教

在BGA布线时需要走线或者VIA从2个PAD的正中间走,每次都得计算走线拐角的位置,很是麻烦,查书也没有找到办法,难道DXP中没有调整位置的选项?

网友U:
7x8cm

在这么大的一块板子上应该好布啊,不知道老兄用的阻容封装是什么的,0402?0603?还是0805?如果是0402的小封装应该是很好布,我曾经布过一块面积比你的还小,也有一个289PIN的BGA,两片SDRAM,3片LANDFLASH,上面还有开关电源电路,还有两个接收模块,300多个阻容器件,都做下来了.应该比你说的还要多,所以说在这么大一快板子上布那么点器件完全是件轻松的事,记住PCB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是说把器件放上去了,把线连通了就OK!还得考虑EMIEMC呢?所以你应该多加油才行哦!

楼主:
郁闷这几天

设计的要求是要把CPU的信号全引出来,搞的信号线很多交叉,这几天郁闷的不行,只能一根一根的慢慢画了。
因为要自己焊接,所以用的是0603封装,0402的太小了,以前试过手工焊不了。

网友Q:
楼上同学,有压力才会有收获。加油哦!

网友V:
回答

我支持手工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