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布线经验谈.

楼主(2007-07-27):
BGA布线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我是在BGA器件下面尽量少放VIAS,怕焊接时候短路

楼主:
BGA引出脚是打肓孔还是打通孔

BGA引出脚是打肓孔还是打通孔

网友A:
打通孔的,避免盲孔,否则板子出问题的话都不好检查的

网友B:
對樓上的話 保留意見

网友A:
樓上TX:我的都是DSP类的,所以通孔足够了,对我来讲

楼主:
回复楼上

如果打通孔,BGA电源脚滤波电容没法放,可能会放的比较远,会不会影响滤波较果?如果打肓孔的话,滤波电容就可以靠近电源脚放,但是对维修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应该如何取舍?

网友A:
回楼上

数据线,控制线类的我尽量不打过孔,直接拉到BGA器件的外边来,这样就减少了过孔,电源的滤波电容就放在器件的背面,靠近芯片的电源脚。
这也是我说的少放过孔,也是为了方便放些阻容分离器件在BGA背面

网友C:
新手上路中.....

我想從事Layout
怎麼開始呢

网友D:
手机的BB都是BGA封装的

我是手机LAYOUT的,手机的BB都是BGA封装的,在这种HDI板,BGA全是盲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