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RC和DRC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小弟最近画个板子,ERC检查报了管脚悬空和未连之类的错误和警告,发现管脚连上了,那些浮空的管脚就没用上,所以也应该可以.于是生成网络表,没问题,导入生成PCB ,然后手工布局,自动布线后手动调整,DRC检查说有两跟线没布完,就手动布线.想给时钟信号线加粗时发现它没跟单片机连上啊!想问下这样的问题DRC检查不出来吗?怎样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线没连上?ERC报的错误要理它吗?谢谢!

网友A:
ERC时应该对所以

网友A:
ERC时,应对所有的ERROR地方检查一遍,确认无误!这样才能保证生成正确的NETLIST;DRC可以检查到所有的ERROR;你所说的时钟信号与单片机没连上,最大的可能是SCH就有错误,可能之间的连线是LINE而不是WIRE,还有一种可能是网格间距设置太小,以致WIRE没连上IC的PIN上.

楼主:
谢谢!是原理图中我漏画了器件,浮空的错误我就没理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