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dxp如何调整网络所有导线宽度?

楼主(2007-07-28):
1.protel dxp如何调整网络所有导线宽度?
2.protel dxp如何调整网络飞线颜色?
3.protel dxp集成库能不能分离出原理图库和封装库?

网友A:
re

1. edit-find similar objects-单击任何导线,确定-inspector-修改导线宽度
2. 在design-board layers&colour右下角
3. 分别把自己用到的元器件直接考到自己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库里不就得了?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多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