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评理,这种版型到底能不能加工?

楼主(2007-04-21):
厂家制版时没注意我的机械层,本该切割的板没给切,现在说是这种切割根本做不了,气死我了,大家给评评理看看。图中最长最宽处为100mm*40mm,多谢大家。

网友A:
~~~~~~~~~~

确实不好切~~~~~~~~~~~~~~~~~~~

网友B:
少量的用线切割,数量多开冲模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这种形状的PCB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C:
当然可以,这种形状不困难,只是出来的直角不会很直,换

网友D:
按我的想法PCB机械上应该都是数控机床加工的,只要铣削和装

想做成什么样的都行

但你也得注意机加工的可行性,不要开太小的孔和槽,不要一切就掉下来了:-)

网友C:
lz大概找了个小厂

现在的PCB确实大部分都是数控机床加工的,板边一般是铣出来的,不过PCB板厂有时用的铣刀直径太大,直角会显得变圆角了,仅此而已。

网友E:
没法做,下面看不懂

网友C:
呵呵,下面的确实是看不懂要怎么割

网友F:
这点事交给农民工吧

大家不记得汉芯DSP了吗?!

网友F:
总之,老板和专家做不了的事,交给农民工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G:
哈哈,这种直角的做起来的确是有点困难的,直角做出来的也大多是圆角了

网友H:
LZ的设计工艺性较差.

左下方二个矩形及右下方那个矩形只能开冲模冲压(量大时才合算).设计时应避免.不知LZ挖这三块料作什马用,套裁也不是这么个套法.
不过板厂也没尽责,发现用户设计不合理处,应及时沟通才是.
自说自话做一通,反过来说根本做不了,这是在推卸责任.

楼主:
如何改进

是不是两块板间留一定间距就可以了?
一般应为多大

网友I:
出了问题,先找自己原因....

1)作为PCB设计者应先了解PCB加工工艺,比如:切割...
2)作为图纸:应尽量不用文字描述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加工方误解。否则,要图纸干嘛。比如:你那边缘切割图,我也看不懂....
3)几乎任何一种PCB软件都提供:gerber/drill/route,这些无需任何描述的通用文件,你为什么不用、不学着用?

小伙子,年纪轻轻,火气大的话,应该先喝杯茶......

网友C:
搞半天左下和右下是LZ要人家切开哦?

摆过孔呀,一堆过孔,掰开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