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多层变频板走线及布局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最近抄了小日本一块四层板的变频板...但我对变频原理没有什么了解...
发现:1,有三路电源,三路地,这些电源和地各不相关( 也就是说各自不是经过DC片子相互转换的,地与地之间也没有一点联系)
第一次,我在布局方面只能参考原先的板子布局了,且走线方面我也尽量以原板为基准...
...............................................
板子,算得上工控板吗,还是普通的数模板...
我看了一下,板子的CPU是NEC的UPD78243CW,EPROM是M27C256.
达林顿驱动TD62082F..

请问这样一块板子,在走线及布局时应该要注意哪些问题..另这属于什么类型的

网友A:
参考

变频器内部电磁干扰很大,线路上注意走线的回路面积,以及利用线路板屏蔽。板载功率部分,注意发热、通风以及覆铜密度平衡,避免变形....高人再补充吧

楼主:
-----

我想我的内层是电源和地层,所以外层就不覆铜了....
我目前抄的一部分感觉没什么功率的,只有四个功率管, 不过我看人家原先的板都没放散热器...
其他问题看上去蛮麻烦,得找找资料了...
另走线回路面积应该是越小越好哦,这样可以减少辐射....(我的理解)
线路板屏蔽如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