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贴片元器件的一个管脚接地层,地层在电路板中间层(比如4层中的第二层),是直接在封装的管脚开盲孔?还是画出一段线再加盲孔?好像说用盲孔不是很好?那画出一段线加过孔?
还有顶层是FPGA,在下面就是地层有很多去耦电容(贴片),位置就是FPGA的底下,怎么画?

网友A:
~~~~~~~~~~~~~~~

不要在管脚上开孔哦~~~~~~~~~~~~~~~~~~

网友B:
为什么开盲孔为什么不好啊?

个人觉得,可以开buried hole的话,尽量开啊

网友C(2014-04-18):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