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尺寸大小

楼主(2007-04-26):
我想知道有没有专门对焊盘尺寸有规范的?
我常会遇到焊盘过长,SMT焊接时常常会在器件下短路,处理时很麻烦,必须将器件烘下,重焊,160条腿,太麻烦。

网友A:
你选的封装是不是不合适啊?
不行你可以把库里的封装改一下啊。

网友B:
如果是你自己定义的焊盘

那么需要修改,焊盘在器件内部的部分不要太大,符合手册规定就行,外漏部分视情况,可以稍微比手册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