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粗的走线,多大的线距为好??

楼主(2007-04-27):
   板上元件:TMS320C6713  272 ball BGA, Lattice:xp10c 256 Ball BGA,另加FLASH ,SRAM,USB接口,也都是BGA。
   请问布这样的板用多大的线宽?相邻线间的安全间距,NET 与地/电源的安全间距还有最后“乎铜”接地时“乎铜”与NET的安全间距 设多大为好?

网友A:
什么是“乎铜”?不会是指“敷铜”“铺铜”吧……

这个最好先联系一下你们公司的定点PCB厂家,让他们给出确切的参数。不然到时候敲你竹杠就不好了^_^

网友B: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