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ROTEL画板时元件查找

楼主(2007-05-04):
在用PROTEL99SE画PCB板时,能不能对某个元件查找?我知道在SCH中用EF可以查找.但在PCB里我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有说能查找元件!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在库里找还是找已有的元件的位置

你说的在SCH里用EF找元件,俺的protel和你的不一样。俺的EF是Find Text,从这些来看,你说的不明不白的

楼主:
没有错的.

一样的,用EF查到TEXT,也就相应的查到该元件了.但是在PCB里面没有呀!不知道怎么查的.

网友A:
这样我就明白了

你是想知道某个已有元件的位置,这好办,现在原理图里找到,然后左键点工具条里的一个类似于鞭**的图标(红色的,名字是Client:CrossProbe,如果没有汉化它的左边是上下符号,右边是剪刀图标,即剪切工具),然后将光标移到要寻找的元件上点一下左键,就自动查找所有与该元件有关的打开的文件,如果你只开一个原理图和一个PCB文件就直接找到,反过来也行

网友B:
要查u1的话, JC u1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指点!现在我已清楚怎么办了.

网友A:
长见识了

再次感谢王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