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知道电流值,如何计算导线的宽度?

楼主(2007-05-07):
做pcb,知道电流值,如何计算导线的宽度?

网友A:
你到网上搜“pcb 电流 线宽”关键字

就会找到一个表格,关于线径和承载电流的关系,还有一个计算公式:
I=KT(0.44)A(0.75),
其中:K为系数,内层取0.024,外层取0.048
      T为允许温升
      A为铜箔截面积,单位为(mil*mil)
普通板子10mil能承载1A电流。这是我搜的,仅供参考

楼主:
--

谢谢2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