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焊盘调用的问题

楼主(2007-05-15):
如何在画元器件封装时调用自己画好的的焊盘,望热心人赐教,谢谢先!!小弟搞了好久都没有搞定!!

网友A:
需要设置

SetupUser PreferencesDesign_pathspadpath
(焊盘、过孔的搜索路径)

楼主:
还是有问题!?!?!

谢谢二楼的指点!我试过了,碰到这个奇怪的问题,有一个错误提示,见图片,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注意路径大小写....

并检查你的环境变量HOME=G:ALLEGRO WORK

网友B:
LZ,有没有CADENCE安装软件?

能不能传一份给我,谢谢!
 本来我从网上下了4个包,结果有两个是坏的.
我的邮箱:JYSHU20008@163.COM

网友C:
不知这种方法适不适合

先在Allegro PCB Expert里新建一个Package文件,进去后点Layout-Pins,右边好像就有Option出来,那里第一项就是选择焊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