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99SE via的問題!

楼主(2007-05-15):
via, vi, se, PCB, pc
  各位大俠,本人現用99se的時候碰到的一問題:就是生產出來的pcb其所有via是有露銅的,想做成全部用綠油盖上,不知道如果設置...(其實跟pcb廠家說一下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每次都那樣就麻煩了.)
  望各位大蝦不吝賜教,本人感激不盡.

网友A:
和工厂说就行,不过也要看你VIA多大,太大也覆盖不住的

网友B:
Via的Tenting勾上,Global改。

注意最后直接用99SE出GERBER,导出低版本是不支持此功能的。

网友C:
3楼说得对。有不懂的可以打电话问问PCB厂家……

行有行规,呵呵

楼主:
re:

謝謝各位的指教,選上那Tenting一項後,其VIA外圈的防焊层就没有了啦,是否可行?

网友D:
错了

我想你用的并不是VIA hole,这种孔默认是覆盖绿油的,你是不是用错成多层焊盘了,如果确实是VIA,那说明PCB厂家比较烂,这时还可以采取5楼的做法.建议是换PCB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