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板布线问题

楼主(2007-05-15):
双面板生产时间太长了,现在想改回单面板,不过单面板的线宽必须都是10mil才可以布通,我想把电源线和地线加粗,这样就有很多地方通不了,如果我把电源线和地线的某一段加粗,当不可以加粗的地方就叫它那么细,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呢还是就全部都是10mil好呢?

网友A:
不是说电源线就必须加粗了。看电流……

还有工艺……如果是冲孔方式,估计焊盘也得加固一点^_^

网友B:
以前做过单面板

不过概念里,如果用10mil的线,用一个jumper,20mil的线就要用2个jumper.
一次类推。主干道的power是必须保证宽度的。支干道或末梢的可以用细的。
当然如果能各方面加强成井字是最好的了。

网友C:
在两种都不好

    在两种都不好
   电源线和地线是必须加粗的
具体是多少要看有多大的电流
还有你说电源线和地线的某一段加粗,当不可以加粗的地方就叫它那么细,
  单从电流方面就是不可以的。更何况还有工艺方面,总不能电源线和地线粗的粗,细的细不。
不是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