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能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我用mcu通过74lvt125做电平转换人后对串行flash进行操作。用示波器看操作时序都正确的。但就是读不出数据来。
我想是不是阻抗匹配问题,就在mcu和74lvt125间串了个100欧的电阻,还不行。后来不小心用手碰着mcu控制片选端的cs脚,数据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把手拿开就又没有了。
请教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解决 。

网友A:
应该和阻抗匹配无关

检查下原理图及MCU程序设计.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