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 dxp

楼主(2007-05-22):
我想问下,怎样同时修改一条导线的宽度,以前总是一段一段修改,累死啊

网友A:
按下“S”,看看你要怎么选……

把相连的导线选上以后就可以用批处理来更改线宽了。建议你找本书看看……

网友B:
我新装的DXP V6在画PCB的时候有一个小BUG,请大家帮帮我。

我新装的AD6在画PCB的时候没有辅助线,以前PCB布线的时候总会有一条虚线指示你画出的线将是什么形状,这种线中间是空的,两边是虚线,宽度和当前的电气连接线一样宽(不是指很细的元件之间的连接线)没有它我根本没法画,还有,在移动原件的时候,鼠标点上它,原件竟然消失,这是怎么回事?以前不是这样的,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C:
按S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