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面板放贴片时与直插放在一起时就显高亮了,请高手指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

将PLACEMENT设为无效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知道

在规则设置里有一个placement里面有元件叠放选项,选中就能消除高亮

楼主:
真的呢

我把那个勾去掉后真的可以了,谢谢,高手,又学了一招

网友C:
嘿嘿,还不如直接关了online DRC来搞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