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中如何对整个项目中的所有元件重新排序?

楼主(2007-05-23):
以前没用过protel99,现在用toolannotate时发现只对当前文件中的元件排序,已经把current sheet only的勾去掉了,我想要对整个项目中所有文件中的元件都重新排序该怎么办?一下找不到书,谁能教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分两次

第一次清零,变成?,第二选择 全部元件
见下图

网友A:
图2

图2

网友A:
项目文件必须正确

项目文件必须正确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的指点

是不是Protel下一定要先生成一个方块连接图才行?以前用的是OrCAD,没有这些要求。

网友A:
方块是子图

方块是子图,没方块没子图.

网友B:
dxp知道,99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