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 中的焊盘上为什么不显示网络结点(net)名字?

楼主(2007-05-28):
    PADS 2005 中的焊盘上为什么不显示网络结点(net)名字?只有预拉线,这样走线没有DXP中便,可不可以作哪些设制?

网友A:
pads好象没法在焊盘中显示

不过在左下角有显示

楼主:
如果这样,哪真是不方便,一大缺点呀。

如果这样,哪真是不方便,一大缺点呀。

网友B(2013-06-28):
在设置里把网络名颜色更改下,下面那显示网络名称三个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