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四層板設置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过孔改属性就行了,层到层的

楼主:
不能用

我層與層設過了,
但是按“*”加過孔時,不會穿過地層或電源層。直接就從頂層到底層了。
不知道怎麼設定才可以單一層穿過。

网友B:
在层堆栈管理器的钻孔层对里设置。不过四层板不建议用盲

网友C:
Via

四层板不能作盲孔/埋孔,只能作半盲孔/半埋孔的.

网友:
半盲孔/半埋孔?

ZZL:
请问半盲孔/半埋孔什么意思?难道不是直接在Via属性里设置STAR/END吗?

楼主(2007-07-03):
設定

請問四樓的,我還是不懂在那裡設定,可以說具體一點嗎?謝謝!

网友B:
re:great_liu,139-57180524(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