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问题

楼主(2007-06-05):
那位大哥抄过板?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双层板,但又不能拆掉元件,怎么样才能最快又最有效地画出线路图,与原理图呢?那个板有20个IC,120多个电阻电容。那位大哥有很好的方法请传授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老实拆件吧……

网友B:
描双面板有点难度

不过可以试试,将功能块分好,然后用万用表一个点一个点地测.

网友C:
我们是做样品的,有需要的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D(2007-10-15):
可以扫描底层嘛!。根据底层在放元件。不是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