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翻译一下

楼主(2007-06-06):
Boot Strap  Supply diode
帮翻译一下,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续流二级管!

网友B:
自举供电用的二极管,

一般H桥方式的场效应管驱动级有用到它。

楼主:
谢谢,三楼翻译正确...
这样的二极管是不是也起到隔离作用...
我这个管子是接在IPM的四路IGBT块子电源驱动上的...听说这四路电源要隔离的...后面还加了自举电容...不过听说可能会因元件对数不一,升压时间不等,损坏模块,所以我还是在前面做了个四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以此来隔离...

网友A:
哈哈,抛砖引玉!又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