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拐角的讨论~

楼主(2007-06-13):
以前应该有相关的讨论吧?最近看德国过来的两块信号处理板(处理音频信号)
那走线除了个别通过器件管脚的外,全部采用90度的垂直拐角走线.
很不理解呀~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音频信号问题不大

网友B:
~~~~~~~~~~

3楼说得对!!!

楼主:
可是这样的板子...

卖好贵啊...

网友C:
音频工频电路我都是只走直角,没出过任何问题。

音频工频电路要特别注意地线走向,严禁出现环路,走直角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有步数字电路才不能走直角。

楼主:
不明白~

请问楼上的,走直角好处是什么?

网友D:
不是说数字电路就不能走直角……

看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