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rotel99se

楼主(2007-06-19):
请教在使用Protel99SE的时候,老是弹出一个Warning,说是Network license Authorization,烦的很,有没有那位高手指导怎么设置去掉啊!

网友A:
啊~~~

用盗版软件还闲烦?

网友B:
简单点可以在防火墙里把网络关掉,还省得中毒……

网友C(2007-07-19):
是软件盗版的问题

没办法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
错了,是正版的才有这个问题

之前用正版的,老出现这个问题,一气之下就用盗版的,就没任何问题啦

网友E:
虽然是正版,但是太多人使用了。

在你同一个局域网中有多人正在使用同一个序列号的这个软件就导致这个情况。
多添加几个序列号或者是用的时候把网线拔掉就不会了。

网友F:
~~~~~~~~~~~

7楼的说对了~~~~~~~~~~~~~~~~~~~~~

网友G:
POWER PCB 也是这样,

正版的话在局域网中是有权限的,多人使用后打开的就没权限,不能编辑保存。

网友H:
在网络中有人使用PROTEL

在网络中有人使用PRO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