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无正文)

楼主:


楼主:

衔接处PCB网络不会生存?

网友A:
~~~~~~~~~~~~~

你这样画当然不行呀!!!!

最好是总原理图中只有接口方框,子原理图中只有电路,以及必要的接口.

你上面应该用边线连接起来,而不能用标号!!!!!

网友B:
连接线应该用wire,你看一下你用的是不是line?

网友C:
仔细看看

呵呵 你做的是没有电气属性的图 当然不连了...
你仔细看一下你画的图

网友D:
打开PROTEL提供的例程,仔细观察——如果你懒得看书的话。

网友E:
应该把线连到...

相应的Sheet Symbol的Port上

我想应该是这样,但没具体做过.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