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的bom表无法导入到excel,有好办法办到吗?

楼主(2007-06-28):
我现在用笨办法,吧bom表复制出来,贴到excel(同一栏内),然后在分别贴到不同栏里

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或者软件可以把这个bom表导入到excel吗?直接分栏分好的那种

网友A:
protel99se带这个功能

生成bom表时选最下面那种格式Client Spreadsheet,生成的文件可以用excel打开。

楼主:
不是吧?

我把这个XLS文件导出,然后用excel打开怎么是空白的?

网友B:
可以的,我经常做。在edit下面最下兰。

网友C:
按2楼的做

按2楼的做

网友D:
可以的

使用快捷键RB就可以了,在最后选择Client Spreadsheet型,就能生成XXX.XLS文件了,导出即可.

网友E:
将protel格式的bom表保存为.csv文件

然后使用excel中的外部数据导入功能,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就可导入进来,然后就可以在excel中对格式进行简单调整即可。

网友F:
复制

其实按正统方法挺麻烦,全选,复制,excel中粘贴最简单不过。

网友G(2011-12-01):
8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H:
选Client Spreadsheet格式,

网友I:
从PCB生产吧。还能将同型号的元件汇总

从PCB生产吧。还能将同型号的元件汇总(同规格元件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