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怎么放置图片?

楼主(2007-07-06):
我用的Protel99SE 在PCB中怎么放置图片和汉字?

谢谢

网友A:
还用99SE?

ALTIUM DESIGNER 6中已经可以直接写汉字了

网友B:
ad6

ad6不但可以写汉字,也可以用一个插件,放图片。
我用过,很好。
99se也有一个办法,很久前好像有个叫bmp to pcb 的软件,你找找看把。

网友C:
不知楼上ad6的用的是什么插件

我只用过bmp to pcb

网友B:
你可以上这个bbs上面取

http://www.edafans.cn
这上面有,我用过这个插件,很有意思的。呵呵。

网友B:
哦,是这里

http://www.edafans.cn/bbs/dispbbs.asp?boardID=3&ID=2744&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