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protel里面元件库所含的元件

楼主(2007-07-08):
用protel 画原理图时
载入元件库时候看到一堆文件*.ddb,但有很多不知道里面详细的内容..
请教高手,里面的东西,能给点详细的资料,或建议...

网友A:
一般都是英文的,按芯片厂家来分 或按功能来分,如果英文有困难,最简单也是最麻烦的办法就是将你的元器件库加入到LIBRARY中然后就可以看到实际的元器件了,
一般在网上搜一下能搜到简单介绍元器件库内容的,最起码基本的元器件名称你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