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一般覆铜的线要大于走线的安全间距??,

楼主(2007-07-10):
请问前辈一般覆铜的线要大于走线的安全间距??,

网友A:
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B:
ss

最好是走线安全间隔的1倍

网友C:
如果你pcb厂家的水平达到显卡pcb制造商水平以上的话..

网友A:
我被搞糊涂了

覆铜只是一整块铜皮,不是全铜就是网络状的,我想不明白这线宽和安全间距有什么关系呢?当然了线宽是不能小于厂家能够做到的(一般大于4MIL就够了)

网友D:
线宽就是走线的宽度

它和安全间距没关系.“覆铜只是一整块铜皮,不是全铜就是网络状的”,你理解的没错。

网友E(2014-03-05):
有个帖子,,
“内电层那个没问题。但是顶层和底层用10mil太小了。制板厂是没问题,但加工的时候容易出问题。间距太小了容易短路。顶层和底层的至少15mil以上。我一般用20mil”

网友F(2014-06-04):
覆铜一般大于10mil就好了,建议20mil。还有一个就是规则里覆铜间距最好是20mil以上,这样死铜什么的也少了。

网友G:
经常用2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