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湿气爆锡的问题改善

楼主(2007-07-23):
车间湿度恒定,领过来的部件比较多,领过来是密封的,但用掉一半后,过了一两天再使用,由于表面有湿气,引起爆锡,怎么办啊?我想不出比较合适的改善方法,有过此经验的赐教啊.

网友A:
用恒温箱烘一下

楼主:
增加回流炉预热时间可行吗?

增加回流炉预热时间好象是个不错的选择哦,不知道技术部门可不可以采纳.相关元器件不知道能不能支持.

网友B:
或者采用二次分包包装

把大量的器件分成小包的密封包装,

网友C:
增加回流炉预热时间可行吗?

增加回流炉预热时间可行吗?
这个是有点用处不过不大,要知道一般烘烤的时间都是在12小时以上

网友D:
用真空泵(吸尘器也行)抽真空再保存.

网友E:
用烤箱烘烤或防潮箱保存

网友F:
同意先烘烤8小时以上

网友G:
21ic可以学到很大东东

我以前不知道原因摸索很久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