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贴片重叠在一起怎么样才能不显示高亮

楼主(2007-07-23):
两个贴片重叠在一起怎么样才能不显示高亮?(在PLACEMENT中的PERMITTED LAYERS RULE中把勾去掉后还是不起作用)呀?

网友A:
我知道

进rules 进placement将component clearance前面的钩去掉

网友B:
为什么要放到一起呢?如果网络不同当然是会高亮的啦

网友C:
放在不同的层……

网友D:
~~~~~~~~~~

在规则里设置~~~~~~~~~~~~~~~~~~~~~~~

网友E:
关键是要把On Line DRC的component clearance勾去掉。

这个功能最没用了,就是自己在放的时候要注意是不是真的可以重合放,如正反面或大元件的底部空处放小元件等。

网友F:
你为什么要把两个元件放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