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7-07-24):
我在加载网络表的时候,有这样的错误提示 NET ALREADY EXIST
找了半天 也没有查出原因,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楼主:
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如果把网络名删除掉,直接用导线相连,问题即可解决,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可能都这么做,太多了,有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huifu

有人知道 吗

楼主:
我发现只要同一网络名连接两个以上的管脚(注:用网络名而不是用导线直接相连),就过不去,有谁知道,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高手

还没有高手出现???我试过了,实在不行,我就忽略此提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网络最终还是连在一起的,只是想知道原因.

网友A:
可能是存在两个位号一样的元件,好好查一下

网友A:
如果还没查出来,我帮你,呵呵

网友B:
可能是网络表中有重名网络,如有两个A0等,

较常见于层次式原理图应用中没选对网络输出结构,如NET GLOBAL还是PORT GLOBAL或两个均全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