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地线的属性如何修改

楼主(2007-07-24):
包地线的属性如何修改
目前我做的一块板.现在对重要的几条信号线做了包地处理,
但在DRC中的出现以下的情况,发现是实际的宽度有问题,但就是不知道在那修改.
那位大虾知道,不妨告诉一下如何解决.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630mil,4805mil)(3930mil,4805mil)  TopLayer and
                     Arc (39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U1-9(3930mil,4805mil)  MultiLayer and
                     Arc (39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630mil,4805mil)(3930mil,4805mil)  TopLayer and
                     Arc (39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U1-9(3930mil,4805mil)  MultiLayer and
                     Arc (39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290mil,4890mil)(3545mil,4890mil)  TopLayer and
                     Arc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560mil,4835mil)(3630mil,4905mil)  TopLayer and
                     Arc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Arc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290mil,4890mil)(3545mil,4890mil)  TopLayer and
                     Arc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Arc (3545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290mil,4890mil)(3545mil,4890mil)  TopLayer and
                     Arc (3290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Via (3290mil,4890mil) TopLayer to BottomLayer and
                     Arc (3290mil,489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630mil,4805mil)(3930mil,4805mil)  TopLayer and
                     Arc (36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U1-8(3630mil,4805mil)  MultiLayer and
                     Arc (3630mil,4805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55mil,5900mil)(313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313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135mil,5900mil)(3220mil,5815mil)  TopLayer and
                     Arc (313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55mil,5900mil)(313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313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3135mil,5900mil)(3220mil,5815mil)  TopLayer and
                     Arc (313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55mil,5900mil)(313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235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00mil,5845mil)(235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235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55mil,5900mil)(313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2355mil,5900mil)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Track (2300mil,5845mil)(2355mil,5900mil)  TopLayer and
                     Arc (2355mil,5900mil)  TopLayer
Rule Violations :21

网友A:
包地处理

包地处理的话,能不能先把线布好,再沿着线覆一片地,再在线两侧打一些对地过孔,这样会不会更好处理一些?

楼主:

楼上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吗?
1)先在要保护的信号线旁边选择好路线
2)再敷铜处理
3)最后接地
感觉上面的问题是解决了

应该还有其他的法子,譬如调整上面的一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