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绿林好汉

楼主(2007-07-24):
各位高手,小弟有要事请教各位大狭:
  1.就是用protel生成gerber的时候,系统会默认路径是c盘的temp文件夹,能修改吗,我怎么改不了呢?
  2还有怎么将赞孔表在生成赞孔文件后显示在电路pcb图旁边显示出来啊?
   我用的文字选择LEGEND,还选择了转换项,可是电路板里就是没有,生成赞孔档在CAM 350中又看得到这个表,这有是什么原因啊,百思不得其解,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1:如图。2:我没看懂。

网友A:
21IC的图片上传怎么了?

楼主你留个邮箱,我下次把图传给你。

网友B:
上传服务器坏了,传到Blog再链接吧

网友A:
还是写一下吧。

CAM管理器中-Tools-Preferences,弹出框的最下面一栏里改目标文件夹。

楼主:
多谢冬青同志的热心和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