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两只脚的走线

楼主(2007-07-25):
请教各位兄弟,我现在正在排一个PCB,CPU用的M16系列,主晶体用的11.0592MHz,两只脚47PF对地,因为定位的原因,我量过两只脚距CPU相应管脚的直线距离一个1009mil,一个994mil,大概都是25mm,走线尽量短,可能有少量弯曲。请问这样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当然能,只不过你的电容好像用的太大了点哦

网友B:
~~~~~~~~~

电容用30pF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样,有点够呛,

时钟抖动太大,会有隐患。

网友D:
能工作,,不过

电容大了  22pf or 30pf
线长了点,trace电容大了

楼主:
RE

多谢各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