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求助如:何调整board大小………………

楼主(2007-07-25):
1.如何调整board大小(电气边界或者物理边界超过了board范围)?
2.自动布线如何使GND,VCC不参与自动布线?
3.如何导出布线规则?
4.如何调整某个网络飞线颜色(DXP自带4端口串行接口实例里,VCC,GND的飞线颜色是亮红,亮绿,与其他飞线颜色不同)?
5.如何调整全局导线线宽(99SE里有golabal选项,DXP没找到)?
6.如何装入网络连接(.net)文件?

网友A:
找本书看看最好了

网友B:
Design->board shape 调整board大小

其他的我也不熟悉,我从来都是手画.

网友C:
顶第4个问题,看的真仔细了

网友D:
如何调整全局导线线宽(99SE里有golabal选项,DXP没找到

选中一根线,查找相似对象,选中所有线后就可以改线宽了

楼主:
选中一根线,查找相似对象,

能否说仔细一点?

怎么找相似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