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打印问题,请教大虾了!

楼主(2007-07-25):
se, TE, pd
图OK后点打印,结果出来预缆是分了两页的,我的图并不大
系统自动把我图切了两半!原来并没遇到这种情况过,请教该怎么设置?
(已经PDFpriter)

楼主:
file里没打印设置呀...

打印设置找不到撒...

楼主:
要有我都不上来麻烦大家了...

关键我的protel里就某setup priter!!!!
只有...

网友A:
告诉你个最笨的方法: 拷屏,然后打印!

楼主:
BT

告诉你个最笨的方法: 拷屏,然后打印!...
楼上的"高见"...

网友A:
File - setup printer --whole board on page

网友B:
步骤

PCB文件的打印
File--Print/Preview...
生成预览,然后在预览文件中
File--Setup Printer...设定并可以预览打印效果!

网友C:
楼上

就是啊,想办法拷到其它软件中,然后打印出来 !我常这样做的!

楼主:
嗯!

那如何保证1:1呢?
我现在只能是在PDF里再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