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滤波电容放置的位置如何?

楼主(2007-07-30):
(无正文)

楼主:
图呢?

图呢?

楼主:
简单描述下吧

4层板。
每个芯片的电源管脚都要放置滤波电容,这个滤波电容如何放置最好呢?将芯片放在顶层,电容放在底层,这样要相连就必须要通过过孔了?这样放置过孔对滤波性能有什么影响?还是把电容和芯片放在同一层,然后用线直接相连比较好?
没图,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如果是4层板应该没所谓放在顶层还是底层吧。当然可能的话尽量和芯片放在同一层。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说法

基本同意楼上的说法,但假如芯片是BGA封装的话,滤波电容还是要放在芯片的背面,贴近电源的管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