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放汉字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为何Protel99SE在Windows XP-SP1版本下使用宏势公司提供的汉字包就可以在PCB文件中重复放置汉字,但一旦Windows XP的版本升级后或直接安装更高版本的Windows XP如安装Windows XP-SP2,那么同样是在PCB文件中放汉字,也同样是宏势公司的汉字包,则只能放置一次汉字。如果再放置一次汉字,要么软件强行退出,要么软件死掉。为了能在PCB上放置多个汉字,我只能这样做∶第一次放汉字-保存-退出99SE-再进入-第二次放汉字-保存-再退出99SE-......。虽然这样最终目的达到了,但过程却不是聪明的做法。
  后来我怀疑是汉字包中的Font.DDB文件有问题,打开后里面有个Font.bas的文件,到这一步,我就无能为力了。大家看看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自个儿顶顶

  这个问题我今天刚和大马(马善松)讨论过,大马也没怎么说,我估计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VB的功底才行,因为在Font.DDB中的文件是个VB编的程序。

网友A:
软件问题

期待更新吧

网友B:
我习惯使用bmptopcb,这样问题少,就是美观差些

楼主:
自己再顶

四楼有说:我习惯使用bmptopcb,这样问题少,就是美观差些。其实要能解决99SE在XP-SP2中的问题,就如我在主题中说的,那用宏势的汉字包就很完美了。毕竟99SE在XP-SP1中用宏势的汉字包就很完美,应该比bmptopcb要好,至少不用从BMP到PCB转来转去。

网友C:
还是用AD6吧。可以直接写汉字。

网友A:
AD6 真牛

一启动, 就占内存 近 200M! 有这个必要嘛

网友D:
我也问个倒塌的问题

PROTEL自动布线怎么设置步不规则的图形的

我实验了下  布方形的没问题

一布圆的就死机嘎嘎

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按内....高手给指教下哈哈

网友E:
嘿嘿

我也是习惯使用bmptopcb,这样问题少,就是美观差些。其实要能解决99SE在XP-SP2中的问题,就如我在主题中说的,那用宏势的汉字包就很完美了。毕竟99SE在XP-SP1中用宏势的汉字包就很完美,应该比bmptopcb要好,至少不用从BMP到PCB转来转去

网友F:
已经有更新的版本

叫做“PROTEL99可连续放汉字完美补丁”,以前下过,不知道丢哪里去了,网上应该搜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