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板的成本和价格

楼主(2007-07-30):
最近画了几块板,单面,双面,4层等都有,也都有做板、打样。但对于多层板的价格想请教各位:
因为量比较大,所以对影响价格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面积、层数当然是主要因素,其他如过孔大小、多少,线径粗细等的影响有多大?是在哪个阶段开始影响?

网友A:
工厂加工能力内基本不影响,不过当然是越宽松越好

网友B:
影响是一定有的

作为我们板厂来讲,你设计的板的参数对我们影响是一定有的,只是说大小来讲,一般来讲你的孔设计到0.3以上,线径、间距都在0.15以上,板子的厚度在0.6-1.6之间,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都小于这些的话,那影响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