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tel项目文件有好几百兆呀,越来越大?

楼主(2007-08-01):
为什么我的Protel项目文件有好几百兆呀,越来越大?是不是什么地方的垃圾文件太多呀?

网友A:
那些可恶的修改记录删了可以减小到原来的至少1/10

网友B:
是不是板子本来密度高又铺了铜,铺铜会使文件变得很大

PADS里面的HATCH这个功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PROTEL里面则没有

网友B:
呵呵,我理解错了搂主的意思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是你的文件本来就大,然后你保存次数越多就越大,曾经保存的文件都还存在,还有你的铺铜线条不要设置太细,按照五楼说的左上角的箭头有个DESIGN...里面的选项打钩就OK了。

网友D:
回5楼

    画图要讲究规范,我就见过一个人,见天就喊.DDB文档打不开。后来我观察,他画图很不规范,简直就是随心所欲。我估计他的.DDB的损坏和他的画图习惯和对软件的不熟悉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画图多年,Protel格式的PCB我没画一千也有八百了,我就几乎没碰到.DDB文档的损坏,有那么几次碰到也是别人共享的文件。所以,我信任.DDB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