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策啊,BGA的焊接费。

楼主(2007-08-29):
    失策啊,BGA的焊接费。当初选所s3c2410做东西是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功能又多,但现在板子制作画出来了,却发现BGA的焊接费比芯片本身的价格还要高,不知道各位做过用过BGA封装的高手知道BGA的焊接费是多少。那个地方比较的多。深圳?
    另外,PCB制板商说板子上有金手指的话就要加付800元的一次性金手指费,是这样的吗?

楼主:
re

    谢谢pcbwang的回复.我想金手指镀多厚的金应该只关系到每平方厘米的价格.各位做金手指是否需要加付一次性的金手指费?

网友A:
找个高手手工焊,如果量不大的话

网友B:
推荐

如果你在山东,潍坊北大青鸟,焊得很不错,我去了两次,两次都100%,价格也比较便宜。不过一般不认识的人,他还是有蒙你!

网友C:
金手指费没听说干过。

网友D:
金手指费没听说干过。

键盘上的金手指反正是没有收过费用!!
应该是蒙你的呵呵!!

网友E:
以后开发真要注意了

不过现在QFP的也多起来了,只是大多数功能有限,或者太占地方了

网友F:
这个还要钱吗?我这里都是工厂做的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