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网表导入PCB时,元件按照层次原理图分块放置?

楼主(2007-08-30):
请教:网表导入时,如何将元件按各张原理图分别排列?即各张原理图上的元件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如何将元件按不同的原理图自动分类?

网友A:
要是有这个功能就好了,期待中...每次摆元件我都想哭...

那一大堆元件,我一个个按照原理图找出来,然后摆上,眼睛都花了,还睛痛...

网友B:
记得altium2006第一次导入后是分原理图块的

还有个ROOM的东东

网友C:
请见本人精华区中的PROTEL99SE一个方便按电路功能块布局的方

同时打开SCH和PCB,PCB中要无元件被选中。
在原理图中选择相关电路元件,再Tools-Select PCB components。
自动转到了PCB中并显示所有被选中元件,用Tools-交互布局的矩形内部排列功能单独放一起,再X-A一次。
这一堆元件同理可更细分,如把电源滤波电容再单独分出来等。
这一堆元件布局完成后可联合起来。

网友A:
恩,这个方法不错,改天试试,谢谢楼上的.

网友D:
PADS

PADS里可以从原理图里选定元件
然后PCB里面的元件也相应的被选定了
再单独排列就行了
比较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syzdq 的热心讲解,您的方法非常实用!!!

网友E:
如何实现网表导入PCB时,元件按照层次原理图分块放置

非常感谢四楼楼主!又学到了点知识!

网友F:
Tools-Select PCB components??

怎么我在tools菜单里找不到Select PCB components呢?

网友G(2011-03-01):
刚刚试过,好用。

挖坟了

网友H:
ROOM,布局时的好东东。

网友I(2012-12-19):
protel里现在原理图中选择你需要的元器件,然后快捷键T+S就能切换选择PCB中的元器件堆,如果单个元器件就使用T+C;取消选择就用X+A;
PADS就使用原理图和PCB关联功能,你在原理图选择元器件后PCB中对应的元器件也会选中。

网友J:
画原理图的时候用sheet symbol和sheet entry构成层次原理图,之后再update到PCB的时候就自动分原理图排列元件了

网友K(2014-05-30):
楼上说的这个方法我也知道,但这原理图绘制方法只适合复杂的原理图绘制,假如不很多元件的原理图有这种层次结构我个人觉得也很麻烦,最好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比如一张原理图产生多个ROOM ,

网友L:
好建议,改天试试看

网友M(2014-08-01):
引用 网友K:
楼上说的这个方法我也知道,但这原理图绘制方法只适合复杂的原理图绘制,假如不很多元件的原理图有这种层次 ...

这个怎么操作呢

网友N(2014-10-14):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O:
嗯,方法不错,这个确实挺麻烦的。我一般都是把原理图按功能分页绘制,器件编号连续,几十页的原理图导入板图后可以用自动排序功能排列一下器件,然后按功能模块拷贝一起。现在可以借鉴一下楼上这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