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啊,Node not found。

楼主(2007-09-01):
我在用protel99se 进行updata时,出现了Node not found。可是我的原理图里元件的引脚和pcb里的引脚号是对应的啊,为什么还会出错?请大家指教

楼主:
除了一下的错误情况,还有其他原因么?像是软件本身会有

a.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没有的封装;
   b.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名称不一致的封装;
   c. 原理图中的元件使用了pcb库中pin number不一致的封装。

网友A(2011-12-27):
回复 楼主:
这些问题我都检查过了,但还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A:
封装库加入,封装名一致,封装PIN相同。那问题就处在使用盗版PROTEL99上了!
我打算重装一份

网友B:
看看提示具体是哪个器件,找到,对比,检查你就发现问题了